汽车气压传感器出现故障怎么处理

楼主(2018-04-23):
众所周知气压传感器在汽车领域的应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广泛的了,我们所用的任何工具都有可能产生故障,所以汽车的传感器自然不能例外,但是遇到这样的故障应该怎么解决呢?下面就让小编来为大家解读汽车传感器发生故障时会出现的现象以及处理的方法。

汽车气压传感器一般会出现什么故障现象

1.汽车的发动机ECU接触电源的线被损坏,降低经济性。

2.氧传感器电压的信号强度高于了标准的数值,气压传感器可能存在被污染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会导致空燃的比例变浓。

3.氧传感器会出现中毒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属于疑难杂症,治疗起来会比较难,特别是汽车长期使用含铅的汽油。

4.氧传感器中有陶瓷的成分,它虽然硬但是却很脆,受到坚硬物击打或者遭受强烈的气流冲刷,将会导致陶瓷部分破碎并且失效。

5.氧传感的加热器如果出现故障,发动机在发动的时候时间会变长,就是说发动机的启动时间,这样会浪费很多的燃油。

6.ECU电路中,如果汽车的发动机到达某一个温度的时,那么气压传感器上的电压就会产生变动,但是有时测量的时候遇到此时电压不正常,并不是全部都因为传感器故障导致的。

解决汽车气压传感器故障的方法:

1.在检查氧气压传感器的时候一定要用数字式的万能表。

2.用数字表或者是模拟表来检查发动机冷液温度传感器的性能好坏。

3.用适当的力度去检查信号,注意是节气门传感器的电压信号。

4.节气阀门有螺丝,这个螺丝是用来固定气压传感器的,如果螺丝被打开,就要进行气压调节,方法是将传感器的气门转动。

5.看颜色来检验来分析情况,我们要看的部位是氧化器的顶尖部位,首先正常状态的话是淡灰色,硅污染的话表现是白色,需要更换新的氧传感器,铅污染是棕色,和白色一样的处理方法,碳的堆积是黑色,排除发动机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自动清除。

6.不可对汽车的气压传感器采用不规范的操作。每一个问题都应该对症下药,而不是盲目的探索。

汽车的气压传感器问题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汽车故障,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行驶的每一辆车,都离不开气压传感器的作用。因为汽车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所以要细心的呵护车的每一个部位,无论是通过保养还是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