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卸车机维修方案

楼主(2018-04-23):
  牡丹江热电厂自1991年投产以来,一直采用QLX-13.5型螺旋卸车机完成生产用煤的卸车任务。但卸车机的一些设计参数并没有充分考虑东北地区冬季温度过低,造成煤车冻结及落地大块冻煤等客观因素给卸车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因而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零部件,特别是大臂螺旋机构因刚度不足等原因造成的卸车机严重故障。因此,改造卸车机,适应牡丹江地区冬季寒冷的气候势在必行。

  1 改造方案

  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如下改造。

  1.1 加固卸车机大衡

  如图1所示,卸车机大臂4的边板6和主板5分别是用厚度为10mm和20mm的钢板制成的。从刚度分析来看,抗弯曲和抗扭转的能力都是比较薄弱的,远远满足不了卸冻煤的要求。当大石块、大冻煤块等杂物作用于螺旋绞龙上时就会造成大臂产生弯扭组合变形。

  1-安全保护吊架沼;2-轴承座联接螺栓口;3-扇形齿轮讨;4-大份;5-大竹主板;6-大份边板;7、8-贴焊加固植钢;9、10-拉梁槽钢;11-螺旋绞龙

  图1 卸车机大臂螺旋机构

  1.1.1 大臂的对称线00`与地面垂直

  如图2所示,纹龙所受的主要作用力是与大臂的对称线00`方向平行的,来自于大冻煤块等杂物的作用力N。大臂所受到的由纹龙传来的力F可以分解为沿大臂对称线00`方向的平行力和与其垂直的垂直力。垂直力使大臂向外产生弯曲变形(如图中的虚线所示),导致传动链条被拉断、或造成电动机过载而被烧损。

  图2 螺旋及大臂受力变形示意图

  1.1.2 改造方法

  对大臂进行加固,如图1所示。

  a.在大臂的外侧贴焊上两根[10槽钢,即图1中的7和8,以提高其向外弯曲变形的抗力。

  b.在距纹龙轴线830mm的大臂主板5内侧焊上[18的槽钢拉梁,如图1中的9和10,以承受来自纹龙通过轴承座传给大臂的垂直弯曲分力和扭矩对大臂的作用。

  1.2 螺旋绞龙抗卷曲性能与耐磨性能的提高

  螺旋绞龙是用厚度为10mm的锰钢板制成的,但当卸冻煤时,每片螺旋导叶的起始处都非常容易造成卷曲,从而使得螺旋导叶的输煤能力大大降低,影响卸车效率。螺旋导叶的迎煤面磨损也相当严重。针对此问题,采用了在导叶的起始段非迎煤面上焊接厚度为10mm的锰钢板加固的办法,如图3所示。

  图3 螺旋导叶起始段加固示意图

  针对螺旋导叶边缘磨损严重的问题,决定在螺旋导叶的迎煤面上距外缘70mm宽的区域内堆焊一层北京固本KB899耐磨焊丝。KB899填充碳化钨粒子的复合焊丝,堆焊单层,硬度高达68 HRC。全网最耐磨的焊丝,耐磨性超高铬铸铁3倍。

  1.3 提高可命性

  如图1所示,支承扇形齿轮轴的轴承座的结合面是用M20X100的螺栓2联接的,采用的是弹簧垫圈防松法。但在卸车的过程中,由于大冻块,大石块等杂物对纹龙的作用,使螺旋卸车机机构产生剧烈振动。因此,经常出现螺母松动的问题,出现螺栓脱落,而使其它螺栓被拉断,给安全生产带来严重威胁。据此,在联接螺栓2上钻孔,采取了用5mmX25mm的开口销这一可靠的防松法;另一方面采取了在小车车体上焊接两个跨过扇形齿轮轴的安全保护吊架1的办法,有效地提高了螺旋卸车机机构的安全可靠性。

  2 改造后的运行

  几年来,针对卸车机在卸车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了上述改造,实践证明这些改造是行之有效的,提高了卸车机卸冻煤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