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可以放大脉冲的输入频率吗

楼主(2018-04-23):
我用的是Funac的PMC编程软件,想用来控制步进电机,但是好像并没有高速脉冲发生器,只能考虑利用扫描周期,而且最高才1S发出62.5个脉冲(扫描周期8ms),请问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有输入脉冲频率放大的功能吗?是否可以设置输入倍频比,不然步进电机的速度也太慢了,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可以设置比例,但一般最少一圈也要200个脉冲,如果你确定你的系统一秒只能发那么少的脉冲的话,估计设置成最低的步进电机也会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