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该指令需要创建一个或多个POU

楼主(2018-04-23):
S7-200库中模拟量指令已经调用过一次,再次调用该指令时提示“放置该指令需要创建一个或多个POU”,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啊谢谢

网友A:
说的不是很详细啊,有qq吗?帮你看看!

网友B:
截图上传,一下。 不过听你的叙述,你好像是新手。 需要新建

网友C:
一个网络段内不能放置两个模拟量,换个网络段即可

网友D:
原来遇到过一次,至今还没怎么具体解决,遇到这个提示的时候我就把原来加进去的模块复制一下使用的~~~~~

楼主(2019-01-31):
谢谢,我是新手,以后还得多向你学习

楼主:
谢谢。570534566

引用 网友C:
一个网络段内不能放置两个模拟量,换个网络段即可

------------------------谢谢

网友E(2020-06-01):
这个我知道,是SMART 或者200吧。
在程序块里面找到库,再找到你想新建的库文件名字,把它删除就好了,如果提示有占用,那你就需要找到占用的,先删除,再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