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堑长一智-接线也是一门学问

楼主(2018-04-23):
    经过:曾经做过一个桁架的项目,桁架长度13m左右,一共五台安川伺服。前期选型的时候选电缆编码器电缆领导选了20芯的双绞屏蔽线,一台伺服使用六根线,接线的时候就三个伺服用了一根,另外两台用了一根,线质量不错,都是高柔拖链专用电缆。调试完设备运行的时候有两台伺服驱动器不定时报编码器错误,排查过程当中检查线路中间的各个航空插头,检查屏蔽,查线路是否有断路短路,几乎是能查的都查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给负责技术的总工打电话请教,让我们查屏蔽线,看附近是不是有干扰源,不行加个磁环。这么个问题一直查了一个星期,也买了磁环加上,问题依旧出现。领导也很不耐烦,我当时也不敢质疑领导的权威,但我在现场问题总是要解决的,我就私自在淘宝上报了一批比较便宜的六芯双绞屏蔽线,把每台伺服的编码器线都分开来走,结果实验问题没有了,伺服运行正常。好开心!!

    原因分析:多台伺服编码器线用同一根电缆相互之间造成信号干扰,导致伺服驱动器报警。

相信做工控的各位同仁在工作过程中肯定也碰到过很多因为接线不当造成的问题,接线,看似简单,除了认真仔细之外有些时候还是需要一些经验的,特别是一些信号线,受干扰影响特别大,特别需要注意。

    拿出这个小案例与大家分享,防止有同仁碰到和我相同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很多时候因忽略了小节而为难了自己

网友A:
细节决定成败,现场干扰多数由于接地不合理,电缆选型等问题造成。

网友B(2018-08-06):
谢谢分享,总结经验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楼主还是果断的,知道自己去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