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把这个C语言程序改为松下PLC的程序

楼主(2018-04-23):
CRC16C语言算法:

#define PRESET_VALUE 0xFFFF

#define POLYNOMIAL  0x8408

unsigned int uiCrc16Cal(unsigned char const  * pucY, unsigned char ucX)

{

     unsigned char ucI,ucJ;

     unsigned short int  uiCrcValue = PRESET_VALUE;

         for(ucI = 0; ucI < ucX; ucI++)

        {

               uiCrcValue = uiCrcValue ^ *(pucY + ucI);

             for(ucJ = 0; ucJ < 8; ucJ++)

           {

                  if(uiCrcValue & 0x0001)

                {

                      uiCrcValue = (uiCrcValue >> 1) ^ POLYNOMIAL;

                }

                  else

                {

                      uiCrcValue = (uiCrcValue >> 1);

                }

            }

    }

return uiCrcValue;

}

pucY是要计算CRC16的字符数组的入口,ucX是字符数组中字符个数。

上位机收到数据的时候,只要把收到的数据按以上算法进行计算CRC16,结果为0x0000表明数据正确。

网友A(2019-07-10):
很简单呀,就是运用IF和FOR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