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汇总表问题

楼主(2018-04-23):
做了安装板布局后,这些部件在部件汇总表里面也被加上了,如,原理图有3个接触器,安装板也放置了这三个接触器,但部件汇总表数量里面共6个,把安装板的又重复汇总计数了,各位遇到这种情况了吗?怎么处理?

网友A:
安装板上的部件要跟多线原理图的元器件要对应上

网友A:
在安装板上部件属性里可以选择与在多线原理图上哪个元器件对应上

网友B:
安装板上的部件要跟多线原理图的元器件要对应上,不只是设备标识符要对上、设备编号一定要一致,画安装板布局图的时候要用安装板布局导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