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设计一个温度控制系统,不知如何建立数学模型
怎么着!

楼主(2018-04-23):
  正在做毕业设计,要求设计     夹套釜式反应器温度控制系统     ,添加物料后,需先升温到反应温度,反应开始后放出热量,之后为保持反应温度,需冷却。其中加热用蒸汽,冷却剂为冷水。

  现在困在建模上,不太清楚这个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求各位大佬帮帮忙。

怎么着!

网友:
控制系统采用PID控制,最简单的模型就可以

网友A:
釜式反应器是承压的,把压力考虑进去。

网友B:
数学模型不太熟悉,不好意思帮不了你。

怎么着!

网友:
回复内容: 对:青岛黄工釜式反应器是承压的,把压力考虑进去。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最简单的数学模型都不知道怎么弄

怎么着!

网友:
回复内容: 对:公控鸡数学模型不太熟悉,不好意思帮不了你。内容的回复! 没事没事,谢谢你的浏览顶帖。

怎么着!

网友:
这个公式有人能看懂得了吗....

怎么着!

网友:
怎么发不了图片...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怎么着!怎么发不了图片...内容的回复! 阁下用的什么浏览器呢 浏览器的版本号是多少

网友D:
这个还是自己写一个模糊控制得了,现成的PID震荡太大

怎么着!

网友:
回复内容: 对:江湖再见-余辉回复内容:对:怎么着!怎么发不了图片...内容的回复...内容的回复! 360极速浏览器...

怎么着!

网友:
回复内容: 对:乖乖小笨熊这个还是自己写一个模糊控制得了,现成的PID震荡太大内容的回复! 我这只是做一个简单的设计,打算用串级控制和分程控制进行控制,然后做个仿真,不用太厉害的,应付毕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