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求大神指点,欧姆龙nx1p2用什么软件连接电脑

楼主(2018-04-24):
有详细步骤吗?等学习
从哪能找到软件和教学视频?

网友A:
NX系列使用SysmacStudio软件,你可以向你的供应商索要,在欧姆龙欧洲官网提供了试用版本,可以免费使用30天。

楼主:
回复内容: 对:yuanleNX系列使用SysmacStudio软件,你可以向你的...内容的回复! 谢谢,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