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命令可以取現在位置的數據?

楼主(2018-04-24):
IMOV命令 後想取現在位置數據.有什麼命令可用呢?

网友A:
GETS PX005 $PX001 //获取当前直角坐标系坐标,并赋值到位置变量P005上,然后P005就是当前直角坐标

网友B(2018-06-14):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C(2018-07-20):
示教器上光标移到程序行,按当前位置按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