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算法特点简述

楼主(2018-04-24):
DES算法为密码体质中的对称密码体制,又被称为美国数据加密标准,是1972年美国IBM公司研制的对称密码体制加密算法 明文按64位进行分组,密钥64位,密钥事实上是56位参与DES运算8、16、24、32、40、48、56、64位是校验位, 使得每个密钥都有奇数个1)分组后的明文组和56位的密钥按位替代或交换的方法形成密文组的加密方法。

实际应用中注意的几个问题:

1、数据补位

DES加密解密就是将数据按8字节一段进行DES加密或解密,得到一段8个字节的密文或明文,最后一段不足8字节的(通常补全00或者FF),需要根据实际需求来定,之后按顺序连在一起。

2、ECB模式

ECB模式(电子密本方式)按8字节一段进行DES加密或解密得到明文或者密文,最后不足8字节的按要求补全8字节

加密步骤:

1加密数据块分成8字节为单位的数据块,表示为D0D1D2等。最后的数据块有可能是1~8个字节。

2如果最后(或唯一)的数据块的长度是8字节的话,转到第步;如果不足8字节,则在其后根据规定补全8字节,如果达到8字节长度,则转到第

3按照ECB加密模式所述的算法使用指定密钥对每一个数据块进行加密。

4计算结束后,所有加密后的数据块依照原顺序连接在一起组成加密密文。

优点1、加密方式简单有利于加密计算;2、单步加密错误误差不会被传送;

缺点1、对明文进行主动攻击明文数据不易隐藏

3、CBC模式

CBC模式(密文分组链接方式)

加密步骤:

1)将明文数据以8字节一组分组,得到D1...Dn(不足补位)。

2)将D1与初始向量I异或后的结果进行DES加密运算得到第一组密文C1。

3)D2与第一组加密数据C1异或后进行DES加密运算得到第二组密文C2。

4)以此类推,将最后的加密结果C1....Cn拼接起来组成密文C。

优点:1、安全性ECB方式,不容易主动攻击

缺点:1、不利于并行计算;2、误差传递;3、需要初始化向量IV

凌科芯安科技LKT系列加密芯片支持DES-CBC、DES-ECB和国际上通用的对称和非对称加密算法,多种型号的加密芯片支持UART、IIC、SPI、USB等不同接口,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

网友A:
ECB和CBC模式可以同时存在吗?

网友B:
只能二选一,这是两种不同的模式。

网友C:
RSA比DES算法不是更安全吗

网友D:
回复内容: 对:114W1RSA比DES算法不是更安全吗     内容的回复: RSA安全性提高了,但是速度变慢了。各有优缺点啊。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北极星121回复内容:对:114W1RSA比DES算法不是更安全吗...内容的回复! 楼上说的没错。RSA算法的特点是算法安全强度更高(起码比DES算法高很多),密钥发行和使用环节更灵活安全。这是由于他非对称算法特定决定的,公钥本身就是公开的,所以避免了密钥传递过程中的泄露和丢失问题。但他进行加密运算的时候效率比较低,尤其是在嵌入式安全应用领域,如果没有硬件协处理器,很难达到高效运算。我用ArmCortexM0内核的CPU测试过,运行一次RSA512位公钥加密操作都需要十几秒钟,所以在实际应用中,根本没法用起来。那个项目后来改用了LKT4201N才实现的,那也是因为那款芯片自带硬件协处理器,如果他也用软算法实现,肯定也跑不动,估计的几十秒都有可能。但用硬件辅助,可控制在几十毫秒,这个差距就非常大了

网友E:
回复内容: 对:linksafe回复内容:对:北极星121回复内容:对:114W1RSA比DES算法不是更安全吗...内容的回复!楼上说的没错。RSA算法的特点是算法安全强度更高(起码比DES算法高很多),密钥发行和使用环节更灵活安全。这是由于他非对称算法特定决定的,公钥本身就是公开的,所以避免了密钥传递过程中的泄露和丢失问题。但他进行加密运算的时候效率比较低,尤其是在嵌入式安全应用领域,如果没有硬件协处理器,很难达到高效运算。我用ArmCortexM0内核的CPU测试过,运行一次RSA512位公钥加密操作都需要十几秒钟,所以在实际应用中,根本没法用起来。那个项目后来改用了LKT4201N才实现的,那也是因为那款芯片自带硬件协处理器,如果他也用软算法实现,肯定也跑不动,估计的几十秒都有可能。但用硬件辅助,可控制在几十毫秒,这个差距就非常大了     内容的回复: 楼上说的LKT4201N采用的是RSA算法还是DES算法?

网友F:
DES算法是常用的,是加密芯片的标配。但是RSA算法不是所有的加密芯片都支持,LKT4201N是高端的,所有才有RSA

网友G:
那高端是发展趋势,低端将被淘汰喽!

网友H:
每种算法都有优缺点,有的行业要求安全性高,有的则注重速度,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哪种算法被淘汰

网友C:
数据量很大的话使用RSA加密,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对实时性有要求的,完全使用RSA肯定不行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文章受益匪浅,希望下次介绍下非对称算法的特点,顺便再介绍几款性价比高的非对称算法加密芯片,我想了解下,说不定以后会用到,多谢了!

网友I:
楼上是做什么行业的啊?需要用到加密芯片么?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加密芯片的,想进一步了解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他。

网友E:
从文中了解到LKT系列加密芯片真的很实用,支持的加密算法广,适用的各种型号接口也多,使用的客户肯定不少

网友A:
回复内容: 对:邓女士从文中了解到LKT系列加密芯片真的很实用,支持的加密算法广,适用的各种型号接口也多,使用的客户肯定不少     内容的回复: 感谢楼主文章的分享,讲述的好详细啊,满满的干货很实用

网友J:
恩,我们公司用过LKT的芯片,确实不错,可以满足客户需求

网友G:
虽说des/3des算法安全强度不是太高,但是在一般数据传输应用的场合还是常用的算法。像lkt这类集成各种算法的芯片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

网友H:
回复内容: 对:Lafite虽说des/3des算法安全强度不是太高,但是在一般数据传输应用的场合还是常用的算法。像lkt这类集成各种算法的芯片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     内容的回复: 是这样的,在一些行业DES和3DES加密强度就够,效率也高。

网友F:
恩,如果应用简单,😁足够了。

网友D:
其实研发产品不管你用哪种加密,都还是有加密最好的,这样至少有防御,总比大门打开等着人家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