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NovaLynx气压传感器一般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2018-04-24):
气压传感器的使用一般都是靠“线”连接起来的,而美国NovaLynx 气压传感器接线问题一向是用户咨询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很多用户都不知道美国NovaLynx 气压传感器如何连线。其实各种传感器的接线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美国NovaLynx 气压传感器一般有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个别还有五线制的。

美国NovaLynx 气压传感器两线制比较简单,一般客户都知道怎么接线,一根线连接电源正极,另一个线也就是信号线经过仪器连接到电源负极,这种是最简单的

美国NovaLynx 气压传感器三线制是在两线制基础上加了一个线,这根线直接连接到电源的负极,较两线制麻烦一点。四线制气压传感器肯定是两个电源输入端,另外两个是信号输出端。

美国NovaLynx 气压传感器四线制的多半是电压输出而不是4~20mA输出,4~20mA的叫气压变送器,多数做成两线制的。气压传感器的信号输出有些是没有经过放大的,满量程输出只有几十毫伏,而有些气压传感器在内部有放大电路,满量程输出为0~2V。更多美国NovaLynx 气压传感器评测知识请关注OFweek商城。至于怎么接到显示仪表,要看仪表的量程是多大,如果有和输出信号相适应的档位,就可以直接测量,否则要加信号调整电路。

很简单,准备好24V供电电源,将正极接到棕色,负极接到蓝色;输出呢,黑色和白色相当于2个输出点,可以把开关量信号输出到两个继电装置上去,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直流继电器,就直接黑色和蓝色,两个直流继电器,就把白色和蓝色接到另外的继电装置上面去,比如两个输出,一个控制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点控制主线路控制电路的通断,起到超压停车的目的,另外的输出也可以输出到声光报警上面去,起到报警作用。蓝色线是公用端子。

五线制气压传感器与四线制相差不大,市面上五线制的传感器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