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求大神帮忙新建出现错误

楼主(2018-04-24):
P8 2.4版本 破解   新建和打开文件 都会出现这个内部错误问题。。。哪位大神可以帮帮忙

网友A:
这个是由于你的软件不是正版的原因,不影响你的使用,请不必在意,如果十分在意的话,你可以购买正版。

网友B:
我的EPLAN一直出现这个图标怎么能去掉啊

网友C:
能用就不用管,不能用你就从装,我以前删除部件库也会出现,然后我卸载从装了就好了,你应该是内部部分数据丢失了,实在不行从新下载一个新的

网友D:
卸载重新安装,如果还是有不耽误正常运行的话就是版本问题不用担心

网友E:
全都这样,我就是一直这样用着的!

网友F(2018-10-14):
破解软件不完全吧,你可卸载了重新破解一次。或者不影响使用就用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