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的,步进电机的程序

楼主(2018-04-24):
我步进驱动器上pu-接的是100.00,DR-接的是100.04

但控制方向的程序是sped #0 #0 d10是正转,sped #0 #0010 d10是反转

上面程序只有指定输出端口#0,也就是100.00没有涉及到100.04,那执行sped #0 #0010 d10的时候100.04会给方向信号吗???

不是很理解,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记不清欧姆龙CP1H的脉冲输出口100.0是不是和100.4是一组了,如果是的话100.4会给信号,如果不是100.4就不会有信号。你可以接上电试一试,很容易就看出来了。

网友B:
#0和#10模式好像是双脉冲模式,你要设置成#100和#110才是单脉冲模式

楼主:
回复内容:不是很懂,能再说明白一点么 对:夜殇蓝玫#0和#10模式好像是双脉冲模式,你要设置成#100和...内容的回复!

网友C:
我都是直接PLS2指令驱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

网友D:
路过,同样对欧姆龙的运动控制不太懂的菜鸟

网友E:
步进电机和伺服控制的设置模式需要弄明白,有脉冲+方向的,有正负双脉冲的,看你到底是怎么用的了! 高速输出点100.00是输出脉冲信号的,至于运动方向,可以找一输出点来控制,也可以利用另一路高速输出点来控制,至于你说的这种,应该是指令中约定方向的情况,查查手册就清楚了!

网友F:
一般一个端口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G(2018-05-24):
欧姆龙CP1H的脉冲口都是主机上的,建议咨询供应商

网友H:
还没用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