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板里插入部件时怎么是个方框,而不是图?

楼主(2018-04-24):
    说不清,还是上图吧

 有几个问题:

 1,有的部件拉进安装板后,是图形,如红字3;有的却是方框,如红字2;

 2,2D安装板布局导航页,为什么部件那么少?如红字1。只有两三个,我想增加端子等等,但是没有。折腾了两天了,还无法解决。Eplan不是省油的灯呀。

 听说同一个部件,有不同的属性,其安装板属性只能在安装页显示,其多线属性只能在多线页显示,否则就显示不出来。但是此案应当不属于个原因。

 3,我想加端子图形到安装板里,可是找不到端子图形(宏也没有)。

网友A:
出现红字2是因为这个部件没有宏

网友A:
你只放了三个部件它当然显示3个啊

网友A:
你要先建端子的部件库,才能在安装板上拉端子 系统有自带的啊

网友A:
安装板上的部件跟多线原理图上的部件是一一对应的对应上后显示的属性是一样的你在多线原理图上改了什么安装板上的也会自动修改

网友B:
部件库中没有相对应的宏,就是框

网友B:
要增加端子先在原理图中画出端子、并且关联部件编号,安装布局导航器中自然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