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不能在线模拟

楼主(2018-04-24):
电脑重装系统好多遍,软件也换了多个版本,都是出现这个,我已精神疲惫,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你安装完软件之后,随便编一条语句。然后点击下面的截图指示位置。 这个就是在线模拟,我操作过程中没有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A:
图片发布上去?怎么我成功了但显示不出图片?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竹叶三—王者之师图片发布上去?怎么我成功了但显示不出图片?内容的回复!

你用的什么浏览器,版本号多少

楼主:
我的都能发!

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C:
谢谢喽周,楼主什么的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