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22DO32*24V模块输出口电压不稳定,不能驱动继电器工作

楼主(2018-04-24):
各位老师,前辈:

情况是这样的SM322 DO32*24V模块有一个输出端口,灯一直在闪烁,测量电压在10-15V之前跳动,无法驱动继电器工作。请教各位,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排除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个流量计和一个压力变送器,仪表上显示数值无波动,但在信号给到PLC模块后数值就一直在波动中,而且波动幅度很大,并且和仪表上显示的数值很大,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呢。

望各位前辈们赐教。

楼主:
回复内容: 对:YANGZHIMIN3109检查模块电源,勾连线,地线都要看看如果是4-20M...内容的回复! PS3075A的电源,后面有八个模块,四个数字量输入模块和四个数字量输出模块,其他的模块都没问题,唯独只有这一个模块有问题。这个模块,32个输出端口,Q3.0和3.2端口输出就是这种情况,有输出时指示灯就是一闪一闪的,而且电压在10-15V之间不停和波动,换个新的模块之后,问题也是一样的;把这个模块放在其它地方又能正常输出,从此就可以判断出电源和模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现在问题就不知道出在哪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ANGZHIMIN3109检查模块电... 改成7个模块,试一试

网友B:
只能用排除法了吧,这个模块放在别的位置没问题,就有排除了模块问题,或者再保险一点,检查一下程序和接线,剩下的就应该是电源了,电源电压不够导致的,可以把前面几个模块的接线拆掉几个再看看是不是还是这种情况,模拟量就是在程序里面滤波,数值就能够稳定了

网友C:
会不会有别的电磁感应干预你的信号传输,我在现场遇到过一种情况:通讯线和变频电机离的相对较近,电机转动以后信号线传输时断时连的。

楼主:
回复内容: 对:YQY0202只能用排除法了吧,这个模块放在别的位置没问题,就有排除...内容的回复! 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模块32个输出,唯独只有2个输出是这种情况,我回帖之前有一个输出点自己又好了。 是4-20ma的模拟量,干扰频率已经设置了50HZ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引用什么昵称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YANGZHIM...内容的回复! 现在不是整个模块的输出端口都有压降,而是这个模块的32个输出端口,只有二个输出点才有压降,其他的30个点输出都没问题,然后今天有一个点又正常了,现在只有一个点输出有这个问题了,有考虑过会不会是前连接器有问题,因为这个模块放其他地方没问题,这个位置更换新的模块后问题还是一样。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晨曦521会不会有别的电磁感应干预你的信号传输,我在现场遇到过一...内容的回复! 应该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距离这两个变送器不到5米的范围内有一个2000KVA的干式变压器。 模块已经做了滤波设置了,还是不行

网友D:
4-20ma模拟量受干扰的情况非常多,主要方法是接地良好,仪表单端接地,远离动力电缆,变频器等设备,M端接地,避免工模干扰

网友E:
是不是输出q3.0,q3.2负载有短路

网友E:
流量计和一个压力变送器,仪表上显示数值无波动,但在信号给到PLC模块后数值就一直在波动中,而且波动幅度很大,并且和仪表上显示的数值很大,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呢。 把输入信号的m或gnd与模块的M或GND短接试试

网友F:
很有可能是那个输出通道有问题,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换过通道就好了。

楼主:
回复内容: 对:w36936951是不是输出q3.0,q3.2负载有短路内容的回复! 负载应该是没有短路,我把负载线拆了,强制Q3.0和Q3.2输出也是这种情况。换成其他端口输出,接同样和负载又没问题

楼主:
回复内容: 对:w36936951流量计和一个压力变送器,仪表上显示数值无波动,但在信号...内容的回复! 现在不光这两个变送器有问题了,今天又发现在几个液位变送器存在相同的问题,直接用手操器就地测量是准的,但是信号经信号线传输的AI接口后,信号就会成放大好多。假如就地测量输出是4ma,但传输到机柜里后测量就有可能在10-14ma之间没有规律的波动。 我明天试一下, 把输入信号的m或gnd与模块的M或GND短接试试

楼主:
回复内容: 对:szhh很有可能是那个输出通道有问题,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换过...内容的回复! 现在只能是换通道了。但是这个模块放其他地方,这个两个端口输出又是正常的,换一个好的模块,然后还是这两个端口输出有问题。

网友A:
你的PLC是哪个型号的,说一下。

网友G: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2018-05-27):
电源的问题要一一来排除,是不是所有模块都是电压过低,如果是的话可以把开关电源的电压调高一些。如果只是这一个模块有问题,就要检查这个模块的接线问题了。仪表的干扰是历史问题,要有接地,还要有信号隔离器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