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工程”专业中的“气”到底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8-04-25):
“电气工程”专业中的“气”到底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同样的疑问!

网友B:
电气控制初期,电和气总是离不开的,所谓气,就是压缩空气。气动系统大家知道吧!

网友B:
还是由前苏联的“电气化”延续下来的。

网友C:
我认为“电气控制”可能源于英语的“Electronic Pneumatic Control". 自动控制最早是从 "Pneumatic" 开始的,后来才慢慢有了Electronic 的;再后面Electronics的越来越好,应用越来越广,而Pneumatic的应用就越来越少。Pneumatic就是压缩或压力空气。我安装,调校,维修过很多Pneumatic 控制器和执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