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nac机床控制系统的PMC如何发高速脉冲啊

楼主(2018-04-25):
请问Funac机床控制系统的PMC如何发高速脉冲啊,我要用来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1

网友A:
PMC编程手册,使用发那科的I/OLINK方式伺服放大器电机。或者加装第三方PLC,用编制指令开关命令方式控制第三方PLC程序启动关闭控制程序。一般机床厂家PMC程序都留有开关量M指令输入输出口便于控制第三方器件。寻找下!

楼主(2018-07-03):
引用 网友A:
PMC编程手册,使用发那科的I/OLINK方式伺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