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抑制型压敏电阻器

楼主(2018-04-25):
很多工程都会选用压敏电阻器保护电路中的开关电源。为什么压敏电阻器可以抑制浪涌呢,如果不抑制浪涌会有什么的效果,抑制浪涌的过程中压敏电阻器起到什么作用,直接进入本文的主题吧!

开关电源在加电时,会产生较高的浪涌电流,因此必须在电源的输入端安装防止浪涌电流的软启动装置,才能有效地将浪涌电流减小到允许的范围内。浪涌电流主要是优滤波电容充电引起,在开关管开始导通的瞬间,电容对交流呈现出较低的阻抗。如果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浪涌电流可接近数百。

压敏电阻器是目前在电子产品中使用广泛的浪涌抑制器件。当压敏电阻器上的电压超过一定幅度时,电阻的阻值大幅度降低,从而将浪涌能量泄放掉。在浪涌电压作用下,导通后的压敏电阻器上的电压(一般称为箝位电压),等于流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乘以压敏电阻器的阻值,因此在浪涌电流的峰值处箝位电压达到高。

每一块压敏电阻器从制成时就有它的一定的开关电压,当加在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低于该数值时,压敏电阻器呈现高阻值状态,如果把它并联在电路上,该阀片呈现断路状态;当加在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低于该数值时,压敏电阻器被击穿,呈现低阻值,甚至接近短路状态。这种击穿状态是可以恢复的。

使用压敏电阻器进行浪涌抑制,其我们还要注意它的优缺点。

优点:

1通流量大(100A~70kA)其体积越大所能承受的浪涌电流越大

2. 种类齐全,使用范围广

缺点:

1.压敏电阻器的非线性特性较差(动态电阻较大)

2.大电流时限制电压(箝位电压)较高

3.低电压时漏电流较大,较易老化

每种电容器都会有利与弊,只要我们巧妙运用在电路中上都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关键词:压敏电阻器,电容器

摘要:压敏电阻器是目前在电子产品中使用广泛的浪涌抑制器件。当压敏电阻器上的电压超过一定幅度时,电阻的阻值大幅度降低,从而将浪涌能量泄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