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平台多点定位如何用plc程序实现控制

楼主(2018-04-25):
在伺服定位中,会遇到XY平台多点定位,比如料盘的多种规格,怎么样才能设置几行几列,行间距,列间距,plc程序如何实现呢,求助

网友A:
采用LIA指令,相对定位指令,,,见丰炜PLC说明书,新增内容,,0757-26160535胡工

网友A:
改为:LIR 指令 ,PLC 品牌:VIRGOR

楼主:
回复内容: 对:gdbsc2004改为:LIR 指令 ,PLC 品牌:VIRGOR内容的回复! 用的是三菱或许欧姆龙PLC来做的,如何实现啊,不会像你说的那样一两条指令就搞定了吧。费用多少,搞得定,我交学费给你。

网友A:
VIRGOR,采用的编程语言,类似于三菱,,,如果要采用三菱等系列,我可以完成编程工作,细节可商量。PLC型号?输入点信号?输出点信号?工艺要求?,,,805395602@qq.com

网友B:
几行几列?设定一个初始值的D100,数字累加就可以了,比如设定了行数,走完一行计数加1,用计数的数值乘以行间距得到一个值D110,初始值D100加上D110就是换行的

网友A:
软件,要考虑复杂情况:假如行间距不相等,列间距不相等

网友C:
采用LIA指令,相对定位指令,,,见丰炜PLC说明书,新增内容

楼主:
回复内容: 对:谢谢你的爱1999几行几列?设定一个初始值的D100,数字累加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回复内容: 对:谢谢你的爱1999几行几列?设定一个初始值的D100,数字累加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这样说有点笼统了吧,行里面有很多点的了,这些点如何实现定位呢,程序要能设置行数,列数,行间距,列间距。大哥哥,你再指点指点,提醒,提醒。

网友A:
软件要用到:DxxZxx,索引寄存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gdbsc2004软件要用到:DxxZxx,索引寄存器内容的回复! 兄弟,你会搞不,我对这种不大熟悉啊,我目前功力不够,不能灵活运用这些方法。

网友D:
有相对位移或者绝对位移指令,基本上能实现运动控制的PLC都能实现该功能

网友A:
我会做,你要将输入点多少?名称?,,输出点多少?名称?,,驱动器型号?,工艺动作要求,发到我的电子邮箱,805395602@qq.com,,第一台,按照我提供的PLC,+软件,+触摸屏,,,如果有可能,整机也可帮你完成。

网友E:
谢谢分享,非常实用的东西

楼主:
回复内容: 对:gdbsc2004我会做,你要将输入点多少?名称?,,输出点多少?名称?...内容的回复! 你就用三菱的软件写,你说的那些软件我看不懂。其他那些伺服步进不用管什么牌子了。条件我已经发你邮箱了。谢谢啦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cshai2100回复内容:对:谢谢你的爱1999几行几列?设定一个初...内容的回复! 你要行间距一样才行 我说的刚好是等间距增加的 你明白了就很简单啊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cshai2100回复内容:对:谢谢你的爱1999几行几列?设定一个初...内容的回复! 行里面的点数跟列配合就行啊 一样的道理

楼主:
回复内容: 对:谢谢你的爱1999回复内容:对:cshai2100回复内容:对:谢谢你...内容的回复! 间距一样,说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你能否截图来看看呢,这个计算过程如何实现。不能让程序太臃肿了。

楼主:
回复内容: 对:请叫我王老湿有相对位移或者绝对位移指令,基本上能实现运动控制的PL...内容的回复! 兄弟啊,说说思路,具体一些。谢谢了。

网友A:
收到邮件了,谢谢!,,,放料位置,要求精度多少?

网友F:
这里大神太多了!

网友G:
双轴四方向喷码机做过,xy定位有塑料盘,程序图纸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