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防倾倒开关

楼主(2018-04-25):
很多人都知道电热扇,电热扇适合使用在冬季。其作用和烤火是一样的,这是一件很好用的电器,但是同时也是一件危险的电器。

我们以前经常能看到使用电热扇不当引起了火灾的新闻。其中有烘烤的时候不注意,把衣物等易燃物品放得太近导致的火灾,还有因为电热扇倒下在毯子上引起的燃烧。类似的情况其他电器也有。

因为电器倾倒而发生的意外很多种,那么我们改如何预防呢?一是人为控制,使用时注意;二是直接在源头上解决,直接在制作电器中解决这个问题。而防倾倒开关就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防倾倒开关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可以在电器发生倾倒时保护电器的开关。这一个小小的开关有什么作用呢?

机器安装防倾倒开关,在保护电器设备的同时,也提升了使用者的安全性。当电器主机倾斜或跌倒时,防倾倒开关内的球体在其重力作用下随壳体一起倾斜位移,由于球体的脱离而使压片恢复原位, 开关瞬间断开,从而达到切断电源或电路之目。

用电风扇简单举个例子,

当电风扇往左,右倾倒,往前后倾倒时候,“跌倒开关”里面有两个弹片,当电风扇不平衡时两弹片就分开了,导致电路断开,电扇停止工作。

市面上的倾倒防倾倒开关质量参差不齐,那么能点科技的光电式防倾倒开关对比市面上的产品有什么优势呢?

应用方面如下:

1、电暧器、油汀机

2、电风扇、空气净化器

3、理疗器械、运动器械

4、立式空调等其他需要倾倒保护的电器及设备

与现有其它电子式倾倒开关比较:

1、在横向和竖向都有很强的抗震能力

2、安装工艺简单,焊接时不会造成任何损伤

3、动作精度高,高低电平切换角度误差可控制在±5°内

4、无摩擦,氧化问题,环境温湿度对信号输出电压没有任何影响

与现有机械式倾倒开关比较

1、体积小,价格便宜

2、安装方便,可直接安装在PCB板上,所有胶件材料具有94V0等级,安规要求极易通过

3、动作精度高,开关角度动作误差仅在±5°之内,机械式倾倒开关角度动作误差在±20°内

4、可靠性高,寿命长,无安全隐患

网友A:
不錯,這種控制方式還可以。

楼主:
电路板竖着的可以用前两种U型的,横放的电路板适用的是圆柱体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