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模式如何进入

楼主(2018-04-25):
请问怎么进入安川模式,开机一直按主菜单也进入不了,是不是少了哪个步骤,大神帮助一下,控制柜为FS100

网友:
需要安川模式密码

网友A:
需要密码才行的

网友B(2018-06-21):
没有密码肯定进不去

网友C(2019-07-22):
一直按主菜单进入的是维护模式

网友D(2019-12-14):
100需要密码进入,200以后的需要加MIGOU进入,开机按进入的是维护模式

网友E:
一边开机(接通电源),一边按住“主菜单”,听到滴的一声响,(类似于电脑按F8进入安全模式类似,)然后示教盘进入的就是维护模式,(这是你会发现已经进入了维护模式)。

在维护模式下,想进入更高级的安川模式,那就需要硬授权狗了

网友F:
需要加密口

网友G(2024-09-14):
引用 网友F:
需要加密口

网友H:
安川密码连续输入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