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在螺杆式冷冻机组的工程案例

楼主(2018-04-25):
初次应用昆仑通态软件,求助昆仑通态软件编写的在螺杆式冷冻机组工程案例作参考(螺杆式单机组、多机组)

网友A:
你要画面?还是编程方法?你最好把问题列列。

网友B:
我们只能帮助你解答问题,你如果想直接找案例修改,自己百度吧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我们只能帮助你解答问题,你如果想直接找案例修改,自己百度吧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想找个案例参考

楼主:
回复内容: 黄工您好,我想找个类似的案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