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系统能否通过ghost来备份

楼主(2018-04-25):
各位大神,我的库卡机器人系统是用win7的系统,控制器是KRC 4的,我能不能直接用GHOST软件来备份C盘,这样日后有问题我直接恢复GHSOT就可以了。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谢谢指教啦!

网友:
可以,接个外界显示器,和普通电脑一样操作

网友A:
引用 的回复内容:可以,接个外界显示器,和普通电脑一样操作

楼主:
也一样可以对C盘做ghost备份系统吗?用这种方法恢复系统会不会队机器人系统有影响呢?

网友B:
管理员为什么我的积分被扣成负数了

网友C:
没有玩过,应该可以,是否有运行参数文件都在C路径下,确保GHOST的完整,否则没啥用。

网友D:
不行的,你的不是原始的安装文件

网友E:
有安装源文件应该就可以

网友F:
思路很好,我顶你

网友G:
实测,把主机硬盘拆下来,用GHOST做整盘备份,再还原到另一硬盘,完全没问题

网友H:
可以,直接将硬盘拆下了,备份就好了

网友I(2018-07-30):
可以,直接将硬盘拆下了,备份就好了。刚把一台的ghost备份后还原到另一台。

网友J:
应该可以的,前提最好是C盘没坏区,GHOST是对的磁道去的

网友K(2019-01-08):
使用库卡U盘就行

网友L(2019-05-08):
学习学习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M(2022-05-16):
可以的。将库卡控制柜里的硬盘拆下来,装到台式机上或者用硬盘读取器连到笔记本电脑,然后就可以进行系统的备份和还原了。

网友N:
理论上可行,实际没有操作过。

网友O(2022-06-20):
可以的,其實網路上有教學怎麼整顆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