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SAMRT200的modbus通信问题?

楼主(2018-04-27):
用SR60的 CPU,加上 CM01通信板,这样 我就有了两个串口,我想着,0口连接1个从站,1口连接3个从站,问:1、0口,1口能同时作为modbus主站吗?2、两个口的通信 是相互独立的吗?即:两个口的 地址 波特率必须相同还是说,可以不同?3、我把要求及时响应的从站挂在0口,那么通信波特率越高,挂的从站越少,读写的数据越少,是不是 可以提高通信的速度?

网友A:
smart200的com0和com1可以同时作为主站、从站、一主一从;波特率最高可以设置为115200,最低为1200;波特率越高传输距离越短,一般认为RS485在9600波特率加中继器情况下,通讯最大距离为1千米;modbus最大可以支持240多个从站和一个主站,从站数量和波特率无关,因为主站和各从站通讯是采用轮询方式,从站与从站之间不能互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