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教一下步科数据传送的问题

楼主(2018-04-27):
请教大神,我用的山寨三菱PLC,多台PLC与步科et100一屏多机MODBUS RTU方式通信,PLC全部从机,现在想把一个PLC的某个数据传送到其他PLC中,用步科的数据传送指令不能传送,哪位师傅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A(2018-06-20):
打破零回复,凑积分

网友B:
用定时器元件,功能选数据传送,作在公用窗口上,这样数据不停的在传送,如果放到其它窗口,则数据在该窗口关闭时停止传送。

网友C(2018-10-02):
不知道你是想自动定时传,还是手动按某个功能键时再传?

如果是按键时传送,可以用按键调用宏的方法实现,给你举个例子吧:

1、首先定义一个功能按钮(要等宏代码定义了名称后,执行宏代码选项才会有效)

2、自己加入一段宏代码,其功能就是把PLC1里寄存器V0的值送入PLC2中寄存器V0中,其它需要自己按此理弄吧,如果需要定时弄,就用定时器调用宏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