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生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4-27):
我有个用户,有台伺服有一次报警AL005,回生错误,这个是个什么概念?不懂,回生错误是怎么产生的?希望有高手能解答,谢谢!

网友A:
通俗点就是在制动过程中电机电感回路产生的高电压经过放电回路产生的制动反向电流对电机制动。回生报警就是制动产生的高电压无法放电,因为是自动的在放电回路产生了超过限制电压。极有可能放电功率元件已经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