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式输出电路与PLC接线问题

楼主(2018-04-27):
最近买了一个磁栅输出AB相信号和旋转编码器类似,输出电路是推挽式输出电路,与三菱FX3UPLC连接。看了FX3U下硬件说明书只有与NPN开集电极型晶体管输出,PNP开集电极型晶体管输出和差动输出的接线,没有与推挽式输出电路接线,是与NPN的接线一样吗?或者有人有接线原理图吗?求助。。。

网友A:
拆掉上拉电阻直接连接嘛!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李纯绪拆掉上拉电阻直接连接嘛!内容的回复! 你好,主要那个磁栅是帮导师选购的,我是在做毕业设计题目,需要画接PLC输入接线图,同时也想搞懂下推挽式和普通集电极开路的接法是否不一样。

楼主:
希望有人能够解释下

网友A:
你所谓推挽式输出,编码器内部已经有了负载电阻;集电极开路输出,为了应用更灵活,编码器内部没接负载电阻,对于你图中那种情况,就要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