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摆线齿面齿条和滚轮滚动啮合的新型零背隙齿条

楼主(2018-04-27):
KAMO TCG(Trochoid Cam Gear)(Trochoid-次摆线 Cam-凸轮 Gear-齿)精密滚轮齿条:

滚轮的部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渐开线齿轮,而是由8-12个可以自转的滚销组成的(滚销两端各由1个滚针轴承支撑),跟齿条的次摆线齿面滚动啮合的结构,我们叫它滚轮。

1.零背隙:滚轮和齿面通常有2~3个部位同时

啮合,安装时,滚销和齿面之间施加适量预紧力。正转逆转时都没有齿侧间隙。

2.高精度:“齿轮”的部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齿轮,滚轮在特殊齿面上啮合(脂润滑)。进给精度(回转-直线比)和位置决定精度接近于丝杆的精度(相当于C5-C7级丝杆精度)。

     往复定位重复精度:高精度CRA型(精密级0.01mm;普通级0.02mm),标准型CRE型(0.02mm)。

3.低噪音、低振动

    两端由轴承支撑的滚销在优化设计的次摆线齿轮上圆滑地滚动(脂润滑)。不会有令人不快的敲齿声或啮合声。振动也大幅减少。

4.实现长距离的高速移动

实现了丝杆难以胜任的长距离、高速进给。高速行走速度达到每分钟180m(3m/s)以上。

又可以避免长丝杆的中部下垂,以及长丝杆传动时候的颤动。

实际的技术层面可以达到的极限速度:跟据不同的型号可以达到极限4、5、8、11、6m/s的速度,请跟我们联系确认。

5.结构简单:

仅由滚轮和齿条2个基本的零件构成,设计上的自由度极高,安装上又很简单,实现了高精度零背隙要求下的总体成本降低。

6. 免维护

 滚轮的滚销两端的轴承(带油封)内封入润滑脂终身免维护。齿条齿面推荐半年-1年检查一次根据情况补充润滑脂。

7.低发尘

由于啮合时滚销和齿面是圆滑的滚动接触且回转销直径小、转速低的原因,零件的发热量和可能产生的灰尘极少。适合使用于无尘厂房内。(可以选用洁净脂润滑)

加茂精工可以保用1000级洁净厂房。客户实绩采用在100级洁净厂房。加茂可以提供滚轮齿条洁净性能测试报告(零件洁净性能在100级左右)。

以上的洁净、低发尘性能在洁净厂房以外的范围内表现为低磨损性能,实际运行中滚销和齿面的磨损极小。

该产品可以在合适场合,性能优于滚珠丝杆或者磨加工的斜齿精密齿轮齿条。目前运用于航空设备、液晶母板搬送线、液晶设备、精密扫描&测量设备、高精度水刀加工设备、平面打印设备、医疗器械、制药设备、长行程高速数控设备、并联多轴机械加工设备、立体仓库(精密搬送)、抓取机器人等使用场合。

楼主:
可以称为精密齿条: “齿轮”的部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齿轮,滚轮在特殊齿面上啮合(脂润滑)。进给精度(回转-直线比)和位置决定精度接近于丝杆的精度(相当于C5-C7级丝杆精度)。 往复定位重复精度:高精度CRA型(精密级0.01mm;普通级0.02mm),标准型CRE型(0.02mm)。 可以称为低磨损齿条耐磨齿条: 滚轮和齿面啮合时滚销和齿面是圆滑的滚动接触且回转销直径小、转速低的原因(脂润滑),零件的发热量和可能产生的磨屑极少。实际运行中滚销和齿面的磨损极小。可以长时间保持机械精度。 可以称为高速齿条 低噪音齿条: 滚轮齿条实现了丝杆难以胜任的长距离、高速进给。高速行走速度达到每分钟180m(3m/s)以上。由于是滚动啮合,可以实现高速度情况下的低噪音,通常比渐开线齿条同比噪音低5分贝及以上。实际的技术层面可以达到的极限速度:跟据不同的型号可以达到极限4、5、8、11、6m/s的速度(美国市场样本),请跟我们联系确认。 可以称为低发尘齿条洁净齿条无尘室洁净室专用齿条: 滚轮齿条啮合时,滚销和齿面是圆滑的滚动接触且回转销直径小、转速低的原因,零件的发热量和可能产生的灰尘极少。适合使用于无尘厂房内。(可以选用洁净脂润滑)  加茂精工可以保用1000级洁净厂房。客户实绩采用在100级洁净厂房。加茂可以提供滚轮齿条洁净性能测试报告(零件洁净性能在100级左右)。 可以称为脂润滑齿条免维护齿条 滚轮的滚销两端的轴承(带油封)内封入润滑脂终身免维护。齿条齿面推荐半年-1年检查一次根据情况补充润滑脂。 硬齿面铣削齿条相当于研磨齿条硬齿面齿条 加茂滚轮齿条,滚轮的滚销材质为轴承钢整体淬火HRC60左右。齿条材质为碳素钢,齿面高频淬火。(高精度CRA型齿条齿面硬度HRC50-55,标准CRE型齿条齿面硬度HRC40-45)齿面精加工为超高精度工作母机+特殊定制高硬度刀具硬齿面铣削工艺(不会产生磨削裂纹)。精度相当于高精度研磨齿条。齿条表面处理:推荐黑色镀铬,低温均匀镀铬,镀层厚度数微米。保持齿面精度,同时不容易产生齿条整体变形。进一步保证齿面精度和齿条整体平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