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迅达电梯3300/3600用的变频器在cacon里面叫什么型号

楼主(2018-04-27):
新人求助,迅达电梯3300/3600用的变频器在vacon里面叫什么型号

网友A:
这个是电梯专用变频器?好不好用呢????

楼主:
用在电梯上,换了一个马甲而已,

网友B:
这是电梯专业的变频器  针对电梯的运行特点做的软件  方便调试   硬件基本一致  软件有不同   主要是调试方便    根据电梯的运行曲线 调试

网友C(2018-12-10):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梯专业的变频器  针对电梯的运行特点做的软件  ...

这个显示f4是什么故障 说明书上没有

网友D:
这是伟肯NXP系列的FR6机器,硬件是一样的,就是软件有区别

网友E(2019-11-18):
引用 网友D:
这是伟肯NXP系列的FR6机器,硬件是一样的,就是软件有区别

咨询一下,手持操作器和NXP的可以通用吗?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F:
手持操作器和变频器肯定不能通讯,不是一路产品。

F4不能算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