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制造
EJ1N温控模块使用

楼主(2018-04-27):
求助帖
50分-已结帖
有没有哪位有做过的案列 ,请教

网友:
不让多看看使用说明书,详细且完整。接线不会?编程不会?精度不够?问题多了去。。

网友:
你要请教什么问题,直接说

网友:
这个的应用一般按照手册说明,应用不成问题的!

网友A:
值得学习,今后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