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和200的区别大不大

楼主(2018-04-27):
最近终于把200看完了  准备看300了   想知道300和200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网友A:
定位和开发环境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奥迪与奥拓的区别),现在学习建议接触S7-1200、1500.

网友B:
西门子200和300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200已经是停产的了。现在小型的化,用200smart比较多。 200的编程感觉跟普通的日系差不多。梯形图的样式也是很相近。没有官方的仿真软件。 300的编程,有硬件组态部分,功能块,数据块等等,跟200是明显不同。可以使用SCL语言编程。 200和300的编程软件不一样,300的编程,有官方的仿真软件,适合学习测试。

网友C:
区别蛮大的,具体区别以上说的很到位了。小项目适宜200.大项目适宜300.感觉200操作性比较容易上手,简单易用。300的就繁琐一点,如果是初学者建议200.

网友D:
从硬件结构到编程软件、编程方式都有截然不同的变化;200较300简单好多,但是在应用中300的应用更广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区别蛮大的,具体区别以上说的很到位了。小项目适宜200...   就价格和功能来说区别很大。主要看你的应用环境。

网友E:
就价格和功能来说区别很大。主要看你的应用环境。

网友F:
300系列的编程环境和200是不一样的,其中300/400可以使用一个编程软件组态和写程序

网友G:
项目规模小的话,选用200的,不过目前应该处于停产状态了,300的PLC应用于中型项目,开发软件应用Step7,或者Portal都可以! PLC原理应用都一样的!

网友H:
叹西门子,200在地狱,300上天堂。

网友I:
硬件结构到编程软件、编程方式都有截然不同的变化,现在学一下博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