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蒸气工况下雷达物位计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18-04-27):
 雷达物位计也称为微波物位计,适用于液料、浆料、颗粒料等物料的物位测量。由于雷达物位计具有安装简单、维护量少,并且不受料仓内气体成分、粉尘、温度变化的影响等优点,深受用户欢迎。

  目前,雷达物位计应用在多种应用场合。但有客户反映,受温度的影响,在很多液位测量环境中,雷达物位计会有水蒸气产生的现象,而这又会导致雷达物位计的物位测量数据出现误差。为避免此类现象的出现,本文重点介绍水蒸气工况下雷达料位计选型需要注意的主要事项:
  首先,雷达物位计在选型时,需注意选择能够耐受水蒸气的天线类型,同时如有腐蚀性的液体应使用耐腐蚀性的材质。例如,选择喇叭天线就会导致信号在天线内形成二次回波,出现测量数据不准确,严重的会导致无法测量、甚至死机的情况出现。
  其次,雷达物位计在选型时,还要充分了解现场介质的温度和压力。一般只有在温度较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水蒸气的现象,此时选择雷达物位计还需要考虑到天线受温度影响的因素。
  最后,仪表在安装时,还应再次确认所选型号是否与现场应用选型相匹配,确认无误后方可进行安装调试,避免造成人为失误。

网友A:
雷达雷疯子,间歇性神经病么。

。

 “维护量少”?,少个屁呀,水蒸汽都怕,真他良的腐败呀。。。

雷疯子,犯病发疯,有四大症状:空罐报满罐,满罐报空罐,测值装死狗不动弹,测值装疯狗胡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