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配电柜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18-04-27):
低压配电柜是电力供电系统中用于进行电能分配、控制、计量以及连接线缆的配电设备,一般供电局、变电所都是用高低压配电箱,然后经变压器降压低压侧引出到低压配电柜,低压配电柜再到各个用电的配电盘,控制箱,开关箱,里面就是通过将一些开关、断路器、熔断器、按钮、指示灯、仪表、电线之类保护器件组装成一体达到设计功能要求的配电装置的设备。

液压站控制系统_液压站控制

变频器

1、确保传动柜中的所有设备接地良好,使用短和粗的接地线连接到公共接地点或接地母排上。连接到变频器的任何控制设备(比如一台PLC)要与其共地,同样也要使用短和粗的导线接地。最好采用扁平导体(例如金属网),因其在高频时阻抗较低。

2、为电柜低压单元,继电器,接触器使用熔断器以保护。当对主电源电网的情况不了解时,建议最好加进线电抗器。

液压控制系统_高低压控制电箱

3、确保传导柜中的接触器有灭弧功能,交流接触器采用R -C抑制器,直流接触器采用“飞轮”二极管,装入绕组中。压敏电阻抑制器也是很有效的。

4、如果设备运行在一个对噪声敏感的环境中,可以采用合适滤波器减小辐射干扰。同时为达到最优的效果,确保滤波器与安装板之间应有良好的接触。

液压站安装设计_液压系统安装

5、信号线最好只从一侧进入电柜,信号电缆的屏蔽层双端接地。如果非必要,避免使用长电缆。控制电缆最好使用屏蔽电缆。模拟信号的传输线应使用双屏蔽的双绞线。低压数字信号线最好使用双屏蔽的双绞线,也可以使用单屏蔽的双绞线。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传输电缆应该分别屏蔽和走线。不要将24VDC 和115/230VAC 信号共用同一条电缆槽!在屏蔽电缆进入电柜的位置,其外部屏蔽部分与电柜嵌板都要接到一个大的金属台面上。

液压系统设计_液压控制站

6、电机电缆应独立于其它电缆走线,其最小距离为500mm。同时应避免电机电缆与其它电缆长距离平行走线。如果控制电缆和电源电缆交叉,应尽可能使它们按90度角交叉。同时必须用合适的夹子将电机电缆和控制电缆的屏蔽层固定到安装板上。

       高低压配电室中的配电柜以及其他配电设备都属于供电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电力设备,认真了解高低压配电柜以及其他配电设施的安全事项就显得尤其重要。

网友A:
学习了,需要多讲一些经验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