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8-04-27):
我的plc不能通过串口线与触摸屏通信,只能用U盘下载,怎么解决??

网友A:
看屏支持的PLC协议。手册中应该有描述。

网友B:
如果需要通过PLC与触摸屏应用串口连接的话,两边都需要调置相关参数的,包括波特率、校验等,具体看什么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