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为plc如何使用UPD协议与其他设备通讯。

楼主(2018-04-27):
目前考虑使用海为PLC采集数据,然后利用PLC的网口通过UPD协议与第三方设备通信。

由于实际限制  不考虑使用modbus rtu与之通信,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推荐。

看到海为PLC支持自由协议,这里的自由协议是不是表示我们可以使用自己定制的协议

还有是否海为的PLC都支持自由协议还是只有部分协议支持。

网友A:
海为PLC都是支持自由协议的,自由协议的确是可以使用自己定义的协议,但是网口走的都是modbus TCP/IP的协议

楼主:
回复内容: 对:JONED海为PLC都是支持自由协议的,自由协议的确是可以使用自...内容的回复! 请问的您意思是海为的自由协议只是485的吗?网口只支持modbustcp/ip?

网友B:
网口支持MODBUSTCP协议

网友C: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或者,可以问,海为的热线电话

网友D:
自由口协议是可以自己定义参数的,这个可以找找网上相关的例程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