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modbus通讯用哪种方式好求指教

楼主(2018-04-27):
1:增加CP341

2:modbus转以太网转换器连接CP343-1

3:用个modbus转profibus网关(CPU314C-2DP)选用 德国赫优讯

从稳定和价格方面哪个比较好?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帮忙提一下,谢谢

在调试,通讯哪种更方便简单一些。。

网友A:
 你所做的通讯是ModbusRTU还是ModbusTCP,如果是ModbusRTU从稳定性角度出发采用CP341+硬件狗的方式最稳定但成本也最高。  建议采用S7-300挂S7-200smart方式将S7-300中的数据采用MPI协议写入S7-200smart,S7-200smart可实现ModbusRTU、ModbusTCP协议,且成本较低。

网友B:
增加CP341的方式成本太高,使用网关设备比较经济可行

网友C:
可以选择那种网关型交换机,只需设置WAN口对外网,LAN口内网IP不用更改的

网友D:
不知道。。看一看。。楼主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