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同一画面IO无法读取问题

楼主(2018-04-27):
组态王6.55版本,使用的是淘宝买的破解版,我在A画面中(此画面中的元件较多)创建了一个类似于指示灯的元件(动画链接-图形属性),切换到VIEW模式后,该元件无法根据表达式地址中的变量的值切换图形属性,但把该元件复制粘贴到B画面中(此画面中元件较少)后,切换到VIEW模式,又可以正常显示了,这是为啥,不会是因为是破解版的原因吧?

网友A:
新建项目测试啥情况?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破解不彻底,如果新建项目没问题那就是原工程文件或代码有交叉应用

网友B: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一下丰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