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模组有了磁栅作为位移传感器,还需要零位开关和限位开关吗?

楼主(2018-04-27):
直线模组有了磁栅作为位移传感器,还需要零位开关和限位开关吗?

网友A:
位移传感器是绝对计数的,也就是用机械或其它器件来保证计数可以不加原点类开关,但是造价一般都高,相对型的话每次上电之后就必须要用原点开关来找位置了,限位开关的话建议增加,起保护作用或回原点时用作用的!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victor329位移传感器是绝对计数的,也就是用机械或其它器件来保证计...内容的回复! 感谢您的回答!我在学习三菱FX3U系列PLC,现在情况是这样的,磁栅输出的是AB相脉冲信号周期信号,零点可以自设,不是固定的,现在需要用DSZR指令回原点,限位开关是需要的,那近点(DOG)开关还需要吗?还有就是之前用编码器的Z相脉冲信号作为零点信号,磁栅没有Z相输出,是不是不能用磁栅输出的信号作为零点信号?如果您对这方面了解的话希望得到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