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铑热电偶退火方法

楼主(2018-04-28):
适当的退火温度和退火时间,可以消除热电偶热电极中的内应力,改善其金相组织和提高稳定性。铂铑热电偶退火方法主要有两种,即铂铑热电偶通过通电退火和退火炉退火,两种方法结合可获得最好退火效果。
热电偶退火yunrun.com.cn/tech/1768.html
1、通电退火
将铂铑热电偶清洗后悬挂在支架上(如图1所示),缓缓调节电流,使热电极在某一温度下保持一定的时间(退火时间和退火温度见表1),然后再缓慢减小输入电流直到输入电流为零。通电退火的优点是方法简便,设备简单,易于操作。若热电极直径较为均匀,则沿热电极纵向受热较为均匀,这时附着在热电极表面的低熔点金属可以得到充分挥发。铂铑热电偶通电退火的不足之处是加热时热电极径向温度受周围的空气影响不一致,热电极表面金属也容易挥发。
铂铑热电偶通电退火示意图
图1   铂铑热电偶通电退火示意图
热电偶yunrun.com.cn/product/list_79.html
表1 铂铑热电偶通电退火的退火时间、退火温度和电流

铂铑热电偶                            退火温度/℃               火时间/h                退火通电电流/A

铂铑10-铂(S型)                      1100                         1                            10.5
铂铑13-铂(R型)                      1100                         1                            10.5
铂铑30-铂铑6(B型)                 1250                         1                            11

2、热电偶退火炉退火
Ⅰ级铂铑10-铂(S型)、Ⅰ级铂铑13-铂(R型)和Ⅱ级铂铑30-铂铑6(B型)进行通电退火后,还需要在热电偶退火炉中进行退火。通电退火完成后,用无水酒精浸过的脱脂棉将热电极理直,然后将热电极穿入带有极性标记的干净绝缘瓷套管,装入专用热电偶退火炉中(如图2所示),使其从测量端起不小于400mm的一段处在(1100±20)℃的均匀温度中退火2个小时,然后随着炉温慢慢冷却。退火炉退火的优点在于热电极受热均匀,同时能消除穿绝缘瓷套管时所造成的内应力。它的不足之处是热电极在管型退火炉中退火,沿电极纵向受热均匀度不好。所以,铂铑热电偶先通电退火再进行退火炉退火,可以获得最好的退火效果。
热电偶退火炉退火
图2   热电偶退火炉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