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plc的pwm脉冲输出

楼主(2018-04-28):
听说三菱FX-3U的pwm指令输出的脉冲最高频率为500HZ。

这样怎么满足直流电机的调速呢?

这是一个系统设计的一环,需要满足的功能如下图、

网友A:
这个直流调速和plc的最高频率太大没关系,只要你的pid计算正确一般不会超最高频率的

楼主:
回复内容: 对:乐意助人这个直流调速和plc的最高频率太大没关系,只要你的pi...内容的回复! 我一个朋友做了实验,电机不能稳定运行,会断断续续的,比如转速5r/s虽然每秒转了5圈但是是断断续续转了5圈。我们现在找不到解决办法,能否赐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