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菜鸟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8-04-28):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这个传送指令怎么解读啊,16进制怎么传送到8位的数据寄存器里呢?传送完后VB怎么看位状态呢?

网友A:
16#表示16进制,,,16#FF为8位,不是16位

楼主:
回复内容: 对:gdbsc200416#表示16进制,,,16#FF为8位,不是16位     内容的回复: 嗯,有些概念不是太清楚,本来要问的是16位的是0到F,VB10是V10.0-V10.7.一个16位一个8位,没搞懂.现在知道了先把16位转换成2进制的                      也就是说传送后VB10的V10.0-10.7都是状态1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北冥游鱼回复内容:对:gdbsc200416#表示16进制,,,16#FF为8位,不是16位     内容的回复:嗯,有些概念不是太清楚,本来要问的是16位的是0到F,VB10是V10.0-V10.7.一个16位一个8位,没搞懂.现在知道了先把16位转换成2进制的                    也就是说传送后VB10的V10.0-10.7都是状态1     内容的回复: 十六进制换算成十进制然后再换算成二进制😂😂

楼主(2018-08-06):
引用 网友A:
16#表示16进制,,,16#FF为8位,不是16位

你好,问下第二个16#7F传送到VB60中,是V60.0为0还是V60.7为0?这个低位和高位搞不太懂

网友B:
我也是菜鸟来学习的,感谢这个平台

网友C:
记住,西门子是高位低字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