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神奇的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8-04-29):
最近遇到个棘手的问题,公司的好多设备在现场出现以太网通讯中断问题,而且此问题出现的很诡异,时好时坏,大约几天才会遇到一次,很不好把握。由于现场使用了多台设备串联,因此当一台设备出问题的时候,会影响其他设备的操作。后来公司把现场的线缆拿去做测试,结果发现网线的指标好几项都不合格。咨询了好些人,有说插头(我们使用的是工业航空插头)用压接不用焊接的,有说我们选的插头直径过大换成小插头的,还有说网线太细,换个粗一点的。请教各位大侠,大家对于工业以太网的连接有什么好的见解,一起探讨一下啊。

网友A: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交给专业的公司干就行了,或者MISUMI上找有没有你们需要的,不建议自己压制或焊接线缆。

网友B:
可以在網上找屏蔽效果好的,我們都是用網絡連接設備的。

网友C:
可以换一个好的路由器,我之前也是遇到,换了个工业级路由器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