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堑长一智”的经历:不可忽视的干扰

楼主(2018-04-29):
前段时间小编发了一求助帖:测试设备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求解。问题一直没有得以解决,一直困扰着我!

问题的描述:一台变脾器控制板静态测试设备,使用大半年以后。测试过程偶尔出现示波器波形不能测试,伴随LE1(低电压)、OC(过电流)现象出现,导致测试工作进展缓慢,从而影响流水线生产。

奇怪的是:在出现LE1(低电压)时候,送入的直流电源显示值并没有出现间断或波动问题,可是控制板上继电器已经断开了,只是瞬间的现象,继电器可以马上自动回复正常。概率约为10%左右。

以前只是出现LE1(低电压)现象,最近测试波形过程又呈现OC(过电流)现象。问题越来越严重,测试工作几乎无法进展。

无奈之下,只有对设备线路重新检查测试,看是否具有接触不良,设计不合理现象存在。检查一遍并没发现问题。把示波器电源线插座换一个远一点的插入,测试良好。可是不到半天老问题依然出现。

开始考虑是开关电源的干扰存在,影响了测试。干脆把开关电源撤掉,更换为外部送入直流电源。而且距离放在5米之外,效果不佳,排除开关电源的干扰可能性。再次考虑接地状态不好影响测试,把接地从新布局,结果也不理想。最后考虑是不是接地(是指控制板上的N点)有一个接触器(实为直流继电器)常开触点问题,工作过程原理是,波形输入端常开闭合后,N点继电器常开也闭合,导致干扰加剧呢?

试着把N点常开触头短接处理,结果OK!使用一个月了,问题没有呈现,终得解决!!

对于电子产品的测试,干扰影响十分敏感,不能像控制柜接触器那样抗干扰能力强。每一个小细节都要处理到位,才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干扰影响。

回顾故障存在的数月,每天都有测试不正常出现,前面工人因为工时超出埋怨,后面流水线因为无料影响产量。

其实问题看似不大,影响深远。

网友A:
干扰问题很常见,处理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