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xmz808仪表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8-04-29):
上图是通讯协议。

请叫大家有什么办法通讯到组态王上。

谢谢 大家咯,

网友A(2018-08-17):
最好是通过PLC的485通讯采集,然后PLC再和组态王通讯,这样发命令就可以由PLC去执行,而且这样做的好处可以避免组态王上没有相关驱动带来的烦劳,而且还有一个,PLC可以实现提取仪表信息,得到你想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