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什么是电机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8-04-29):
什么是电机电流检测电路?

系统总体

本文设计的采样电路,将检测到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输入到AD7403器件的电压测试端,AD7403依据DSP给定的时钟信号输出单路5~20 MHz位流,再由DSP通过sinc3滤波器计算出相应的16ADC值,并将数据通过DMA的方式存入相应的环形队列,并可以通过USBRS485与上位机进行通讯,查看AD7403的采集效果并对数据进行相应的分析。

电流检测电路

先将电流回路的电流经过分流电阻转换成相应的电压信号。通过集成运放将电压信号进行适当的放大调整,在送入调制器转换成数字流。

本文选用的集成运放是AD8639,在进行电压信号调节时,采用双同相比较电路,输入电阻非常大,最大限度降低信号的损失和失真。调制器选用的是AD7403AD7403是一款高性能的二阶Σ-Δ型调制器,本身片上的数字隔离采用ADI公司的iCoupler®技术,能将模拟输入信号转换为高速单比特数据流。AD7403采用5 V(VDD1) 电源供电,可输入±250 mV的差分信号(满量程±320 mV)

模拟输入由高性能模拟调制器进行连续采样,并转换为数据率最高为20 MHz且密度为1的数字输出流。通过适当的数字滤波器可重构原始信息,以在78.1 kSPS时实现88 dB的信噪比(SNR)。串行输入/输出可采用5 V3 V电源供电(VDD2),本文电路采用+5 V_ISO。该差分输入信号非常适合用于在要求电流隔离的高电压应用中监控分流电压。

串行接口采用数字式隔离。通过将高速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技术和单片变压器技术结合在一起,较之传统光耦合器等其它元件来说,片内隔离能提供更加优异的工作特性。

外部电流回路经过分流电阻转换成相应的电压信号。通过调整RFA/R1RFB/R1来调整AD8639的增益,以尽可能发挥AD7403输入量程优势。AD8639是双通道、宽带宽、自稳零放大器,具有轨到轨输出摆幅和低噪声特性。这些放大器具有极低的失调、漂移和偏置电流。采用5 V16 V单电源供电(或±2.5 V至±8 V双电源供电)

本文所设计电路采用±2.5 V的隔离电源供电,由R1RFARFB组成两组同相比例,设置放大器的增益。如果放大器的增益设为10,检测电阻为1 mΩ, AD7403输入±300 mV的差分信号,那么该电路最高可以检测±30 A的峰值电流。

为了防止输入过电压对放大器造成伤害,在电流测试端采用两组肖特基二极管和两个10 Ω电阻组成保护环,使其不受瞬态过压和ESD的影响.因为AD8639外接双电源为±2.5 V,所以保护电路外分别与±2.5 V 电源连接,防止过电压。R2R3C1构成低通滤波器,用来降低送入调制器的噪声。

测试信号连接到调制器的VIN+VIN-端。MDAT口在MCLKIN输入的上升沿逐位移出串行数据到DSP,并在下一个MCLKIN上升沿有效。由DSP将主机时钟逻辑输入到MCLKIN脚,工作频率范围为5 MHz20 MHz

VDD1脚是AD7403内部隔离端的电源电压,为+5V_ISO,参照地为GND1,并将10 µF电容与1 nF电容并联,将电源引脚去耦至GND1VDD2脚为内部非隔离端提供电源电压,为+5 V,参照地为GND2,并采用100 nF电容将此电源去耦至GND2

电源配置电路

在上述的电流检测电路中AD7403需要+5 V的隔离电源和非隔离电源,AD8639也需要±2.5 V的隔离电源。很多成熟的三端稳压器都可以提供+5 V的非隔离电源。为了得到+5 V的隔离电源,本电路采用通过ADuM5000一个内部625 kHz PWM方式提供跨越隔离栅的5 V直流电源。

ADuM5000是一款5 V隔离式DC-DC转换器,用作隔离端的电源,两端完全隔离,提供2500 V rms的隔离值(1分钟,符合UL 1577标准),且系统仅使用一个电源。ADuM5000运算放大器AD8639的电源为±2.5 V。其中+2.5 V_ISO可以由低噪声ADP121-2.5低压差稳压器提供,而ADP121-2.5稳压器的电源由ADuM5000 VISO脚送出的+5 V_ISO提供。

为提供-2.5V_ISO的电源,本文采用的是TPS60400电荷泵反相器,TPS60400的输入电压范围为1.6 V5.5 V,可以将输入电压反相为-1.6 V-5.5 V,即VOUT=-VIN 。最大输出电流为60 mA,整个电路只需要3个滤波电容。将ADP121-2.5的输出电压接入TPS60400 IN脚,在OUT脚就可以得到-2.5V_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