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51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2018-04-29):
各位论坛好友你们好,我想知道组态王的变量应该怎么样设置才能和单片机连接,我已经连接两天了,都没有与组态连接成功过,麻烦个位帮我解答,拜托各位,尽量详细嘛,我也不清楚用rs232与单片机组态连接一点反应也没有,有没有解决方案,如果有例程可否用来学习。拜托拜托

网友A:
通信协议是什么?一般用MUDBUS 先用串口助手调试下单片机 然后再用串口助手调试一下组态王,看下变量的地址是否一致。一一对应就能匹配上,通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