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知这是机器人的哪种语言

楼主(2018-04-30):
这是说明书当中关于机器人指令的部分

网友A:
编程语言,怎么了

网友B:
你是问哪一方面的,每个品牌的语言都有点区别。

网友C:
ABB机器人的编程语言的叫做RAPID,本质是用底层语言封装过的一些功能接口, 方便客户使用和调用。就像川崎机器人的AS编程语言一样。 不过机器人都是逐条执行指令,也就是前一条指令没有执行完成就不会执行下一条指令: PLC的指令是扫描并行指令集,所有指令都是循环扫描执行的

网友D:
有点像是库卡的

网友E:
kuka 库卡机器人编程语言

网友F:
会ST语言即可,都是通的。

网友G(2018-10-17):
这个不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