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法,这个我还在想。

楼主(2018-04-30):
产品上有一定的不良,可以通过一个类似光电信号来检测,这个产品是一卷料,并不清楚有多少不良的点,所以要怎么去把不良的给标定出来。检测出来的不良可以用扫码枪来标定。如何有一个好的方法可以不影响我扫码,就是我扫码的时候也可以标志不良。

网友A:
楼主可以详细说说是什么样子的料吗?用光电开关或扫码枪都可以实时检测出不良信号的话,后面只需跟上一个执行机构,比如说打刻机或者喷涂设备喷色机等把不良点标出来就可以的啊! 我理解的是一卷布匹或线材之类的,在使用的过程中检测出,然后做出标记的,不知道是否一样的应用场合呢?

网友B:
论坛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广告,因为广告很容易甄别。 最大的问题有2条: 1、资料类骗分严重,随便啥资料写个简单说明就可以重复骗。 2、无论你的排版如何,发出来都是一大段,不分的,码字的时候跳啊跳,跳得眼睛都花了。